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楼主(2012-12-17):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coms输入电容很小,输入阻抗很大,因而较少的感应电荷就能产生较高的电压,容易静电击穿,上下拉电阻R,可以简单的以为输入阻抗即变成了R,这样就可以把电荷释放掉。
但是现在很多coms芯片内置了静电保护电路,无需担心了。

网友B:
楼上分析得很正确.
CMOS 是绝缘删场效应管输入, 输入阻抗很高, 上 M欧姆很正常. 所以需要上下拉电阻释放静电
现在大部分CMOS 芯片都内置了静电保护电路, 但输入口的上下拉电阻仍然需要, 目的是提供确定电平, 降低功耗.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2013-06-09):
我之前也是不懂为何能降低输入阻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