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两个个嵌入式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假设某ARM处理器端口F寄存器(GPFCON, GPFDAT, GPFUP)的设计方案如下:

        寄存器            地    址                读/写     描  述                             复位值
        GPFCON         0x56000050            R/W    端口F配置寄存器               0x0
        GPFDAT         0x56000054            R/W    端口F数据寄存器              未定义
        GPFUP             0x56000058            R/W    端口F上拉控制寄存器       0x0

GPFCON寄存器:
GPF0     [1:0]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0]   11 = reserved
GPF1             [3:2]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1]   11 = reserved
GPF2             [5:4]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2]   11 = reserved
GPF3             [7:6]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3]   11 = reserved
GPF4     [9:8]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4]   11 = reserved
GPF5           [11:10]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5]   11 = reserved
GPF6             [13:12]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6]   11 = reserved
GPF7             [15:14]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EINT[7]   11 = reserved

GPFUP寄存器:
GPFUP              位                            描    述
GPF[7:0]       [7:0]              0:使能对应引脚的上拉功能,1:对应引脚的上拉功能无效

现应用该处理器端口F的GPF4-GPF7四个I/O管脚分别控制4个LED的亮灭,如上图所示:
已知:①系统提供5V直流电源;②系统时钟20MHz,电路工作电压为2.5V和3.3V;③程序存储器选用1M*16位SST39VF160芯片。

1.        硬件设计(15分)
完成S3C44B0X与一片SST39VF160存储器的扩展连线,要求将该Flash安排在Bank0,即地址从0x0开始。并进一步说明嵌入式系统接口设计的一般方法。
2.        软件编程(15分〕
应用uC/OS-II,创建至少三个任务,完成模拟量采集,数码管显示,当超过设定值时LED指示灯闪烁报警。假定处理器选用44B0,模拟量信号输入接AD通道0,LED阴极接GPB4脚。
要求:
①写出完整的C程序框架,代码只写到任务一级即可;
②应对所调用的函数加以注释说明;
③以GPIO口驱动LED灯为例简单说明硬件驱动编程方法。

网友A:
把毕业设计扔这来了

网友B:
考网友吗?
可以跟 网站方面联系, 做过有奖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