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我设计了一款产品,需要3.3v,正负5V,那么我的外接电电源怎么选择,是不是要好多块干电池啊!这个产品是手持式的

网友A:
改你的设计.

楼主:
我需要有正负5v电源提供双极性运放的

网友B:
改成单电源的运放不行么,双电源麻烦呢

网友C:
给你个方案参考:手持的或可能要选用6V以上的电池了,如果体积允许可以先用9V的那种电池。5V先用7805稳压,-5V用7905稳压,在从5V哪里取电,用7533等稳压获得3.3V。这个过程当然你要计算一下你系统的功率。

网友D:
楼上确定可以得到-5V?

网友E:
对头,用9v的电池 然后加7805 7905 等转换  一般功率就够了 除非你的设备功率很大 那样就算用电池也**不了多级 还得改

网友F:
5 楼确定可以 ?

网友A:
现在的设计要8节干电池.

网友G:
干嘛要那么多的干电池啊,2-3节干电池够了,这个和你设计的东西,使用多少时间,结构都有关系,建议你好好讨论下
另外,电池确定下了后,找升降压IC 稳压出来5v即可,-5v 可以使用HT7660 或者MAX774 看你电流大小 自己选择
再或者你找单运放。
3.3V 可以由5V 找LDO或者DC/DC降压得来。

网友H:
版主好建议

网友G:
顺便说下,如果用单颗锂电也不错,容量大,反复使用 只不过你又要考虑加颗充电管理IC

楼主:
好多高手啊,学习了,我主要是对-5V电源的产生比较好奇

网友I:
唉~~~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各路电源到底需要多大的电流,对纹波、电压稳定度的要求高不高,能不能用开关电源....
然后再来问吧。

记得把要求和限定条件说清楚。

网友J:
手持设备还要考虑整机功耗、待机时间、工作时间等多方面考虑。才能确定选择何种电源方案以及电池种类。

网友K:
LDo或者开关电源,楼主最好把自己的过流能力和成本也列一下。
不然这个东西给你个1000咋的都可以弄出来。

网友L:
既然是手持式,用7805、7809这种高压降大损耗的线性稳压器件,等着经常换电池吧。
最好DCDC,电压高可以升压,需要正负电源可以自己取中心电平来做,并不要一定要有正负电源

网友M:
7805、7809能用在手持设备上?别这么浪费资源,低功耗设计不是这么弄的。先考虑3V锂电,运放用单端的,电源用专门的电池管理芯片,有升压电路的那种。低功耗不弄到uA级别,那就是不要干了。

网友N:
学习了,高手都来了,呵呵。

网友O:
两个电池吧。

楼主:
都是有经验的高手啊,我只是做一个毕业设计而已,能工作就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P:
注册10年了,还是初级技术员,唉,看来要多灌水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方案参考:手持的或可能要选用6V以上的电池了,如果体积允许可以先用9V的那种电池。5V先用7805稳压, ...

老欧,9v电源体积太大了吧,对于手持设备来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Q:
老欧,9v电源体积太大了吧,对于手持设备来说?

现在的锂电池都是3.6V左右的哦,那你要有5V的电压,你就得设计一个升压电路了哦。

网友R:
-5V干嘛的,功率要求大不大

网友S:
高手在民间啊  学习了

网友T:
我也不懂

网友U:
还是没有解决的答案 啊

网友V:
呵呵   学到了很多   手持式的   不建议使用78系列  ldo这玩意太耗电   哦呵呵

网友W:
我也不知道

网友X(2013-03-26):
LZ做测试有结果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