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输出有噪音

楼主(2012-12-17):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的功放电路采用的是2030典型电路,我把电路的增益降低(即降低R1和R2的比值)到5倍就没有噪音了,但是声音不大。我还是想调到10倍,这样声音比较大,但是有噪音,怎么解决呢?在增益调到10倍时,去掉R3就没噪音了,但是不能把前级的声音放大即没有声音输出。

网友A:
电路原理图应该没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线路板问题,检查下使用的电源

网友B:
噪音,输入/输出电平,R3作用,都要搞清,然后再来谈

网友C:
功放降噪音是个技术活,电源、布线和元件等。楼上说的对,搞清R3的作用。

楼主:
我检查过,线路没有问题,电源是正负12伏,纹波也不大
R3是输入阻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可能PCB布线不合理导致,特别是对地线的处理

网友E:
R3是输入偏置,要等于R1,你把输入信号线断开,还有噪声没?另外是什么样的噪声??

网友F:
C1需反接,另外还有噪声就要看信号地跟电源地的布局了;电源地跟信号地线的走线很重要;

网友B:
意思你没明白,主要是“噪音”多少V?是通常的“咝咝”白噪音?“嗡嗡”声?“尖叫声”?
最大嫌疑是:1.Vi电平太低(0.5~1.0V合适);2.对“噪声”要求过高。

网友G:
没用过该款放大器,试试在R3旁边并一个小电容,或者在R3上串一个电感?

网友H:
前级放大,电源电压,电源滤波。。。

网友I:
C1反接,R3换成47K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是输入偏置,要等于R1,你把输入信号线断开,还有噪声没?另外是什么样的噪声?? ...

版主好,把输入信号断开,有尖叫声噪声

楼主:
各位前辈,把输入信号断开后任然有噪声,不知道是“嗡嗡”声还是“尖叫声,我想是尖叫声。另外,C1反接,R3换成47K,R3旁边并一个小电容,都试了都没用。

网友J:
我的帖子怎么被屏蔽了?好像没有违规啊“您的回复 2030很容易用的,你用示波器看下噪声特征 被 123654789 屏蔽帖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帖子怎么被屏蔽了?好像没有违规啊“您的回复 2030很容易用的,你用示波器看下噪声特征 被 123654789  ...

用示波器怎么看噪声特征啊?

网友B:
R1并个小电容一试,如47P

楼主:
R1并个小电容一试,如47P,任然有噪声,没变化

网友F:
应该把PCB LAYOUT 发上来,就容易发现问题点出在哪里了,空载都有噪声的,肯定是地线走线有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是说要调消震网络R4和C7,但是怎么调呢?先谢谢了

网友B:
R4用8或10欧

网友E:
结论基本是地走线不良。

楼主:
R4用8欧或10不行,怎么计算呢?网上说查产品手册可查到,可是TDA2030pdf里面没有啊。

网友K:
R4 100欧,C7选104试试

楼主:
R4 100欧,C7选104也不行,值是怎么选的啊,怎么计算的呢
RC串联接地不是滤波,资料上说是消振,也没具体说怎么消振

楼主:
我把电路修改后,任然有噪音,图如下

C11变小,噪音也会变小,调小TDA2030增益即(R1和R2比值),噪音也变小,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修改后,任然有噪音,图如下

布线问题,C6极性反了

楼主:
C6是我画反了,极性正确
布线应该不会,增益小就没噪音,
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C6是我画反了,极性正确
布线应该不会,增益小就没噪音,
会有什么问题呢 ...

电路正确,元件无异常的前提条件下,只有布线会影响,功放的布线没有那么简单的...
C5,C6的值为何不对称?

楼主:
C5,C6对称后220UF后,还是不行
R4,C7滤高频的吗,怎么实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C5,C6对称后220UF后,还是不行
R4,C7滤高频的吗,怎么实现呢

R4,C7是移相校正,防自激用的,噪声与它们无关,还是查你布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6是我画反了,极性正确
布线应该不会,增益小就没噪音,
会有什么问题呢 ...

真没意思——楼主不过是以自己感觉阈值,作为有无噪音判断。30多楼了,一个客观指标都没有——例如噪声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的帖子怎么被屏蔽了?好像没有违规啊“您的回复 2030很容易用的,你用示波器看下噪声特征 被 123654789  ...

估计是不小心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怎么看噪声特征啊?

频谱分析FFT

楼主(2013-01-21):
我用示波器抓到的噪声波不对,是个一百多KHZ,怎么准确地测试噪声呢?
17楼的回帖怎么被123654789屏蔽了呢?

楼主:
如果是走线问题,怎么走线才对呢?

楼主:
印制板是4层的,有一层是地,地信号都是通过通孔到地层的,地层与外壳相连接。
如图所示,LM124前级放大(负反馈)增益一般为多少?现在的增益是5倍,但是为什么再增大增益后级2030输出没什么变化呢?红色框的器件我不知道作用是什么,哪位大侠指点一下?R5、R7为0欧,R6、R8、R9、C9、C10没焊,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与噪音是不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