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幅值检测电路?求解释!

楼主(2012-12-17):
各位前辈好!
最近看到一款音响产品上用到了这样的电路,看了快一个星期还是没弄明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左右声道的模拟音频信号通过这部分电路进行处理,送入单片机内部ADC。
猜想其作用应该是检测输入信号的有无,如果没有输入信号,就待机。

问题如下:
1. 最前面,将左右声道信号通过R1、R2在B点连接,这是将两声道信号相加吗?如果不通过R1、R2而是将两声道直接相连(我看到一些简单的单声道功放有这样用的),会不会造成信号源短路,或是两声道间的串扰?
2. 中间,运放电路的作用是什么?积分电路?D点为什么要接电容C3呢?
3. 最后面,D1、C5、R7是组成了包络检波器吗?那这里反接的D2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还有,前面通过运放将基准电平抬高到2.5V,后面又用C4隔直输出,为什么不直接去掉C4和D2进行包络检波呢?。。。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许解决了一个问题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
最近在学习模电,没人指导进步很慢,请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A:
1.是两声道共用检测,这样接串扰肯定是有的,只不过电阻阻值比较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忽略...
2.运放在这里的作用是放大交流信号,D点的电容是交流负反馈电容...
3.D1、D2、C5、主要是将放大后的信号整形,以便单片机读取信号,D2提供C4的放电回路,防止C4被充满...
4.因为4558是双电源供电的,用在单电源的场合就需要将输入端设置在一半的VCC,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因输入信号比较微弱,不利于直接检测,所以利用4558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后,再整形成为单片机可以读取的信号。

网友B:
1. 最前面,将左右声道信号通过R1、R2在B点连接,这是将两声道信号相加吗?如果不通过R1、R2而是将两声道直接相连(我看到一些简单的单声道功放有这样用的),会不会造成信号源短路,或是两声道间的串扰?
  会造成两信号源短路, 两声道间的串扰还是小问题, 特别严重时功放可能会损坏.
2. 中间,运放电路的作用是什么?积分电路?D点为什么要接电容C3呢?
交流放大, 积分滤波
3. 最后面,D1、C5、R7是组成了包络检波器吗?那这里反接的D2又是怎么回事呢?
包络检波器, D2 给C4 充电.
4. 还有,前面通过运放将基准电平抬高到2.5V,后面又用C4隔直输出,为什么不直接去掉C4和D2进行包络检波呢?。。。
将基准电平抬高到2.5V提供合理的偏置. 直接去掉C4, 偏置造成的直流信号就被检出来.

网友C:
检测声音有无的,不需要ADC就可以检测到。

网友D:
这个还真不那么好懂

网友E:
这个还真的太容易了,还是把教科书的知识学会吧。
我大一的时候,看电视机原理,行输出电路愣是看不太懂。
大三的时候,一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两声道共用检测,这样接串扰肯定是有的,只不过电阻阻值比较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忽略...
2.运放在这里的 ...

1. 两声道共用检测,是将两声道信号在B点相加吗?但这里又不是加法电路啊。
2. 明白了。
3. 也就是说砍掉负半轴波形,然后滤除频率较高的成分,保留频率较低的成分,使得波形更加平坦,接近音频信号包络,对吗?
4. 在上图中,将C4短路,D2去掉,然后在G点接电容隔直,是不是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还省去了一个二极管。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两声道共用检测,是将两声道信号在B点相加吗?但这里又不是加法电路啊。
2. 明白了。
3. 也就是说砍掉 ...

1.两声道于B点相加,意图不错,效果欠佳。因为“这里又不是加法电路”
3.取样任意半轴倒是无所谓,只要比例于信号幅度就行。这里实际接近Vpp
4.一个也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最前面,将左右声道信号通过R1、R2在B点连接,这是将两声道信号相加吗?如果不通过R1、R2而是将两声道直 ...

1. 谢谢提醒。不过还有新问题:R1和R3以分压形式将左声道信号进行衰减,这又是为什么?何不去掉R3,将两声道信号通过C1加到C点,这样后端运放适当减小放大倍数不就可以了?
2. 明白了,谢谢。
3. 正半周时电容C4通过D1进行充电,负半周时C4通过D2进行放电,从而保证交流信号能正常通过C4,是这样吗?
4. 将C4短路,D2去掉,包络检波器检出的包络带有直流成分(2.5V~5V)。但后端ADC可以输入0~5V,所以无需去掉直流偏置的啊?如果非要隔直的话,将C4短路,D2去掉,在G点后接隔直电容,是不是和上图有同样的作用?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声音有无的,不需要ADC就可以检测到。

有更简单的办法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不那么好懂

最近在看模电书,请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的太容易了,还是把教科书的知识学会吧。
我大一的时候,看电视机原理,行输出电路愣是看不太懂。
...

要得要得!还是得一点点积累,不敢急功近利。

网友A:
3.因放大倍数较大,200多倍,电源电压才5V,输出信号基本是满幅的,所以有信号时G点应该是持续的高电平.
4.不能省,因单片机检测需要的是持续的高电平,并不是交流信号,你这样接,甚至可能造成G点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因放大倍数较大,200多倍,电源电压才5V,输出信号基本是满幅的,所以有信号时G点应该是持续的高电平.
4.不能 ...

有信号时运放满幅输出(0V~5V的方波?),通过电容C4以后,变为-2.5V~2.5V的方波。然后经包络检波器,得到的高电平应接近2.5V才是啊??

网友A:
不清楚是什么波,输出幅度也没有0-5V,G点输出估计是在2-3V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细心解答!我继续看模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