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光耦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很普通的一个光耦电路,求教D1的作用,D1实际电路型号为BAS28,不明白D1在这里的作用,向各位高手求教。

网友A:
限制反向电压?……

楼主:
不好意思 是光耦驱动 不是感性负载何来反向电压

网友A:
驱动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对了 漏了说了 Control端的驱动电压也是3.3V

楼主:
驱动型号普通IO信号驱动 不存在高频率使用情况

楼主:
顶下吧 好几天了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帮顶 是不是降压呢 R1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这个真不懂,等待高手

网友D:
首先这个电路正确吗?你是从哪里截下来的?其次你确定这个D1是BAS28?我咋觉得D1应该是个稳压管!

网友E:
如果电路正确,D1可以不要。

网友F:
毫无意义的设计。

网友G:
如果是稳压管还有点作用,二极管没看出来有什么意义,都是3.3V然后通过光耦隔离起来,它们的地线没接在一起么?

楼主:
地线接一起就没有光耦隔离作用了,这个电路两端是隔离的,我的图画的有点模糊 其实两端的3.3V是独立的 不是一个电源

楼主:
今日继续顶起 继续求教

网友H(2013-05-08):
限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