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采样转换值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7):
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ad的采样转换值怎么到1000多点就满量程了呢?!12位的ad不是4096才满嘛?!

楼主:
怎么可以实现调用一次ad就转换一次,不调用就不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可以实现调用一次ad就转换一次,不调用就不转换?!

可以。

记得 STM32有AD进行单次转换的例子。

网友B:
用软件启动AD软件,采用单次采集模式。

网友B:
12位Ad 最大4095,最小0

楼主:
ad初始化设置
void ADC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
ad数据采集转换
uint32_t AD_Start(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JEOC)));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JEOC);
ref_12v=ADC1->DR; //neibucankaovcc

ad1=ADC1->JDR1;
ad2=ADC1->JDR2;
ad3=ADC1->JDR3;
ad4=ADC1->JDR4;
return ((ad1+ad2+ad3+ad4)/4);
}

楼主:
为什么我用注入通道模式ad转换值高不了1096?

网友C:
应该是模式问题

楼主:
同样的输入电压(忘了多少了),ad转换的数:
规则的是1600左右
注入的是300左右

楼主:
输入21mV,ADC1->JDR1读出来的是6

网友D:
可以使用定时器触发,关掉使能

楼主(2013-09-13):
按照11楼朋友的方法搞定问题,感谢各位朋友,结贴了,祝大家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