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型光耦控制可控硅如何工作?

楼主(2012-12-17):
比如MOC3061

是不是这样,在交流电压过0时,同时检测到开启信号为高,可控硅就导通了

之后也不用检测什么过零电压了,,,因为每次过零,它就自动导通了. 如果要关断,给你低电压,那么在下一个过零时就自动关断了

这就和继电器差不多了.但控制导通脚就要更难了.要精准到检测到过零

是这样吗?

网友A:
用户的触发电路不必具备过零检测功能.
过零型光耦内部有过零检测的电路.
过零型光耦不能调整通通角.

网友B:
过零触发光耦就是有效驱动后,后级只有等交流过零来临后才有效,普通光耦则是给出有效驱动,后级立刻导通。对于可控硅调相,必须使用普通光耦-----------哈哈,纯引用chunyang大叔的话。
我再发两张图配合LZ理解上面的话,一个是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内部框图,一个是普通光耦的。

网友B:
对于过零触发光耦,有效驱动就是1脚和2脚导通,“后级只有等交流过零”是ZERO CROSSING CIRCUIT来检测完成的,只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与的关系),后级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