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无法向EMIF CE1的UART模块中写数据。

楼主(2012-12-17):
我一开始做串口调试,发现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经过检查发现没有向寄存器地址中写入数据,uart单元中的地址为0x90080005,不知道什么情况,直接向地址写数据也没有效果,但是我试了下可以像CE0空间写数据。请教下

网友A:
我先帮着顶起的啊,没功劳也有点苦劳的啊,呵呵

网友B:
你的串口配置有做好嗎?

建議看一下TI原板例程學一下!

网友C(2014-03-10):
你好,我现在也在纠结DM642+TL16C752B的串口问题,能否请教下你???我的QQ345747374    邮箱larson_chen@163.com    能否加个QQ发个邮箱讨论下吗

网友D(2016-05-0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也在纠结DM642+TL16C752B的串口问题,能否请教下你???我的QQ345747374    邮箱    能否加个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我现在好像是没办法都GIO_read()运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