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道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7):
STM32 中DMA2 若使用startup_stm32f10x_hd.s做启动时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4通道跟5通道是共用的 实际通道4、5是否是独立的呢

网友A:
如果中断入口地址相同,可以在中断函数里进行标志位判断。

网友B:
说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只要时间上分开,就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