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P521-1的光耦的导通的试验报告

楼主(2012-12-17):
3.5v~24v 认为是高电平,0v~1.5v认为是低电平
1、0v~1.5v认为是低电平,利用串接一个二极管1N4001的压降0.7V+光耦的LED的压降,吃掉1.4V左右;
2、24V是最高电压,不能在最高电压的时候,光耦通过的电流太大;所以选用2K的电阻;光耦工作在大概10mA的电流,可以保证稳定可靠工作n年以上;
3、3.5V以上是高电平,为了尽快进入光敏三极管的饱和区,要把光耦的光敏三极管的上拉电阻加大;因此选用10K;同时要考虑到ctr最小为50%;
1、发光管端:
实验室电源(0~24V)->2K->1N4001->TLP521-1(1)->TLP521-1(2)-gnd1
2、光敏三极管:
实验室电源(DC5V)->10K->TLP521-1(4)->TLP521-1(3)-gnd2
3、万用表
直流电压挡20V
万用表+ -> TLP521-1(4)
万用表- -> TLP521-1(3)
试验结果
输入电源 万用表电压(V)
1.3V 5
1.5V 4.8
1.7V 4.41
1.9V 3.58
2.1V 2.94
2.3V 1.8
2.5V 0.58
2.7V 0.2
2.9V 0.19
3.1V 0.17
3.3V 0.16
3.5V 0.16
5V 0.13
24V 0.06

光耦电流传输比的测试模型
我一直在找光耦电流传输比的测试模型,但是好像都没有看到准确的;
1、要是发光管没有电流,那么光敏三极管处于截至状态;
2、要是发光管有电流,那么根据电流传输比计算,三极管会流过一个电流;
3、假设Ic=1mA;那么,
如果Vc/Rc=1mA, 那么三极管基本上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Vc/Rc=0.5mA,那么三极管肯定进入了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Vc/Rc=2mA, 那么三极管进入了放大状态;
当然这是一个大体上的计算方法;还要考虑到Vce的值;但是因为同样的一种型号一个批次的光耦,它们的电流传输比离散性很大,所以大体上推算一下即可;
实际上的光耦的上拉电阻的选值,要根据Ib、电流传输比、Vcc来大体上推算一下,然后根据工程情况而定;
如果是传递开关量信号,那么,进入深度饱和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传送频率的信号,那么,要仔细的选择Ib和Rc,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参数;
什么叫深度饱和状态?
光耦的Vce刚刚=0.2V的时候,可以认为是进入了饱和的状态;
把这个时候的Ib提高到2倍,那么,肯定是进入了饱和的状态,至于是不是深度饱和,要看对深度饱和的定义;
我认为,n=3就可以看作是深度饱和了;
光耦隔离的参数是什么步骤来计算的
光耦隔离主要是考虑几个值:
1、二极管的驱动电流
2、CTR
3、光敏三极管的上拉电阻
4、光耦的速度
5、考虑隔离信号的频率值
一般的开关量信号的隔离,使用低速廉价的光耦只需要考虑一下能够保证充分饱和和截止;
高速信号的隔离,需要考虑到选用高速光耦;
这个时候,主要是按照datasheet来选择参数;

网友A:
嗯, 试验做得很细致.
不过这个光藕只是适合传递数字开关类型的信号的.
精度和一致性都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