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例程中lwip的一个坑

楼主(2012-12-17):
tcp.h中有这么一句:

/* Modified by TI to work around an IAR 5.41 compiler bug */
/* TI replacement definitions... */
#define TCP_SEQ_LT(a,b)     ((s32_t)(a) < (s32_t)(b))
#define TCP_SEQ_LEQ(a,b)    ((s32_t)(a) <= (s32_t)(b))
#define TCP_SEQ_GT(a,b)     ((s32_t)(a) > (s32_t)(b))
#define TCP_SEQ_GEQ(a,b)    ((s32_t)(a) >= (s32_t)(b))
这个在边界处理的时候有个大坑,把我坑苦了啊,要改回去:

  1. #define TCP_SEQ_LT(a,b)     ((s32_t)((a)-(b)) < 0)
  2. #define TCP_SEQ_LEQ(a,b)    ((s32_t)((a)-(b)) <= 0)
  3. #define TCP_SEQ_GT(a,b)     ((s32_t)((a)-(b)) > 0)
  4. #define TCP_SEQ_GEQ(a,b)    ((s32_t)((a)-(b)) >= 0)
周知!

网友A:
没怎么看懂的,顶一下的,懂这个的来看看撒的啊

网友B:
不太明白,感觉到这两个代码差不多呀

楼主:
这段代码在比较0X7FFFFFFF和0X80000000的时候就有问题了,lwip用的都是无符号数,应该是后边的比前面的大,转成带符号数后就不对了,但是作差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