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34401程序控制问题

楼主(2012-12-17):
本人需要做一个Agilent34401的控制软件,软件是用的C#,就是程序控制读取Agilent34401的电压,但是不知道命令该怎么发,下面是自己写的一些命令,都不起作用,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serialPort1.WriteLine("SYST:REM");
                serialPort1.WriteLine("*CLS");
                serialPort1.WriteLine("TRIG:SOUR IMM");
                serialPort1.WriteLine("MEAS:VOLT:DC?");//VOLT: DC? 变成笑脸了!
                serialPort1.WriteLine("INIT");

                Thread.Sleep(1000);
                int IntRead;
                IntRead = serialPort1.BytesToRead;

intRead返回的总是0。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楼主:
LS别刷屏,把我帖子搞沉了

网友A:
直接用34401光盘里的activex控件即可,一个命令就可以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我想自己写,这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做一些功能,求高手解答。

网友B:
自己写..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