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 OpenSource BDM调试的"断点"设置

楼主(2012-12-17):
请教诸位:  飞思卡尔 OpenSource BDM  软件调试时怎么进行"断点"设置运行啊??????

网友A:
LZ用的什么仿真器?一般市场上几十块钱的那种下载器,仿真功能很难用,本人亲身体验过。你想仿真的话,还是直接买个PE Multilink吧

楼主:
我用的是北京飞锐泰克科技有限公司USBDM仿真器————仿真、烧录2合1的

楼主:
y请问....yangxiaolongqq....
PE Multilink仿真器多少钱呀??????????

网友B:
PE Multilink仿真器 要靠近900多

楼主(2013-02-19):
那位大侠.....用过北京飞锐泰克科技有限公司USBDM仿真器吗???????调试时怎么进行"断点"设置运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y请问....yangxiaolongqq....
PE Multilink仿真器多少钱呀??????????

新的800多块钱吧,原装的。自己用买个二手就可以了,工具不行调试起来很郁闷的,建议你用原厂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