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方案

楼主(2012-12-17):
各位好!
要搞一个600~1000V直流逆变成三相交流(380V)的逆变器
逆变的过程中还需要通过SPWM脉宽调节输出电压为380V。
目前纠结的是CPU方案,是用ARM好呢,还是普通8位MCU好呢还是DSP更合适呢?请大伙帮忙给个意见!
这个逆变器是完全离线使用的,无需考虑并网问题。

楼主:
功率是30KW

网友A:
一般都用DSP

楼主:
在网上有人用PIC16F73做过,普通单片机做不了吗?

网友B:
30KW?!吓到小弟了

网友C:
听到的好像都是DSP。
用8位单片机,是考虑成本才用的吧

网友D:
30KW 的 这可是大项目呢!我这有一个2KW的,用的是dsPIC30F2010.

楼主:
输入直流600V~1000V 用100A的IGBT管,三相输出,三相加起来能做到30KW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KW?!吓到小弟了

这就吓着了。。。

那你说风电的3MW 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吓着了。。。

那你说风电的3MW 怎么办啊

牛B了

网友E:
30KW用IGBT模组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控制精度跟一定要注意,那个大的输出功率,精度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最终效率都将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DSP吧

网友F:
功率越大,安全性要求就越高。
  DSP了

网友G:
DSP常用28335不错,驱动控制IPM,作为三相逆变器比较成熟的方案

楼主:
已选择dsPIC30F方案,无法使用IPM,IPM功率太小了。

网友G:
....我们公司60kw都用三菱的IPM。。。。

网友H(2013-05-22):
引用 网友D:
30KW 的 这可是大项目呢!我这有一个2KW的,用的是dsPIC30F2010.

dsPIC30F2010
这个单片机什么价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