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IC,驱动MOS的

楼主(2012-12-17):
附一张草图,求推荐驱动MOSFET的芯片,主要就是它内部要有电流闭环,就是说能采样负载的电流并使其稳定。比如操作人员通过调节输入电位器,使负载(比例阀)电流达到0.5A,那么当温度变化或者电源电压小幅波动时,这个IC必须能使电流稳定在0.5A(至少基本稳定)。

我看过SG3524和UC3842,没太看懂,他俩好像能采样电流,但只是检测电流不超过警戒值而已,不是真正的电流闭环。

补充:MOS是PWM工作,线性发热太大。本来我想用运放采集电流,做个PI电路,但是运放需要双电源,这样就要加一个24V变+-12V的电源模块,我觉得太复杂了。如果能找到一个集成电流闭环功能的IC就好了,类似恒流工作(但是这个恒流值必须是可调节的)。

网友A:
你的MOS管要线性工作还是PWM工作?
SG3524和UC3842都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用于输出PWM脉冲控制功率MOS管。

网友B:
看样子是线性方式.
如果线性工作, 那么找个运放, 比如LM324 就可以了

楼主:
补充:MOS是PWM工作,线性发热太大。本来我想用运放采集电流,做个PI电路,但是运放需要双电源,这样就要加一个24V变+-12V的电源模块,我觉得太复杂了。如果能找到一个集成电流闭环功能的IC就好了,类似恒流工作(但是这个恒流值必须是可调节的)。

以前我们有一款老板子,是用L292控制的,这个L292是一款用来驱动小直流电机的IC,它内置了H桥,驱动能力也不错(好像1.5A左右),但是它的效率不好,发热较大,最可惜的是引脚太多,14脚直插的,损坏之后更换比较麻烦,我修这个板子经常拆坏焊盘。如果能换成MOS就好了,只有三个引脚。

网友C:
恒流要求不高的话, 找恒流LED芯片, 电路会比较简单,可靠.

楼主:
楼上,求推荐型号!最好是大品牌,比如TI之类的,用着放心。条件不多,电压24VDC,电流1A就够了(但是要可调节)。

网友A:
如果是PWM工作,UC3842~3845很合适,但恐怕你不会用,该芯片必须用峰值电流检测来控制你的MOS管,而用片内的运放作为设定值比较放大,而且该芯片启动也稍与其它芯片不同,用起来稍复杂。
另外,控制电磁阀必须在其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否则MOS立即损坏。

网友D:
可以理解为楼主是要做类似可调的恒流模式的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为楼主是要做类似可调的恒流模式的电子负载?

是,其实就是控制比例阀,要求电流稳定而且可调。有好多卖现成的比例阀驱动板的,看着很高级的样子,就是太复杂,还是简单的好。^O^

网友D:
如果是的话,电子负载的功耗就是消耗在mos管上啊,不是么?

网友E:
G9941控制风扇挺好的哦

网友F:
mos管是电压驱动方式,驱动电流很小,一般采用逻辑门就可以

网友G:
楼主,比例阀仅仅恒流不够的,还要有颤抖信号。

你先用常用的30V,3A直流电源 限制电流达到恒流   来实验一下的你的电磁阀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