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的电压

楼主(2012-12-17):
将运算放大器接成反向比例形式,那么在断开输入的情况下,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是不是都应该是0V呢(我指的是芯片上的管腿上),为什么我的反向输入端是-4.2V,同向是0V,我的电源是正负5V。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并且注明你断在何处。
很可能你“断开输入”时将运放输入端直流通路断掉了。

楼主:
测量芯片2,3管脚。2管脚-4.2, 3管脚0V。R1的左侧接不接信号都是一样。奇怪!

2012-12-17  (56.03 KB )

网友B:
不是芯片坏了 就是焊错了什么
原理图是没有错的

网友C:
同上,运放坏了,或者实物焊错了。

网友D:
输入还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