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进入空闲模式静态电流

楼主(2012-12-17):
请问各位大侠,义隆单片机进入空闲模式静态电流问题。我用的是EM78P372,SOP14个脚,定时器用16K一直跑,一般情况下处于空闲模式,只跑定时器,若有外部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之后再进入空闲模式,现在单独测试单片机的空闲电流有31uA,要求要在10uA以下,请求各位大侠的帮忙

楼主:
我已经将所有的没有用到的IO都设置成输出低电平,且用到的输出io也设置成低电平了,外部中断io作为输入,设置成上拉,还有一个io设置成下拉了,还用到一个ADC通道,作为输入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下拉的口,是否合理,这个单片你看一下是否可以内部禁止上拉电阻?

网友B:
外部中断io作为输入,设置成上拉;电源通过电阻也会给单片机灌入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下拉的口,是否合理,这个单片你看一下是否可以内部禁止上拉电阻? ...

下拉的口,在静态时是一直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io作为输入,设置成上拉;电源通过电阻也会给单片机灌入电流呀

使用内部上拉也会吗?

网友B:
也一样会呀
只要是上拉,无非是通过是电阻(一般都是电阻)或者类似功能 器件从电源引电流到输入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上拉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一样会呀
只要是上拉,无非是通过是电阻(一般都是电阻)或者类似功能 器件从电源引电流到输入端,只有这 ...

那我的中断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中断如同楼上所说,只能是加上拉电阻来处理;关键:你的要求是功耗要小;建议:找一个低功耗的MCU来做

网友C(2013-04-14):
EM78P372N 手册上介绍是可以 做到2uA 的低功耗哦。Typically 2 μA, during sleep mode

网友D(2013-12-11):
请教一个问题   EM78p372n在程序中怎么进行设置改变IRC晶振(8M变到32K)以达到工作后进入低功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下拉的口,是否合理,这个单片你看一下是否可以内部禁止上拉电阻? ...

大神  您好   如何设置使用主副时钟       比如正常工作时使用内部的IRC 8M的晶振工作,不工作时候切换到外部32K晶振,以达到不工作时候功耗低并且定时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