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香主:STM32F205RE的OTG_FS,只连DM DP 要怎么修改官方例子?

楼主(2012-12-17):
如题,按数据手册上说的,配置OTG_FS_GUSBCFG工作到设备模式,配置NOVBUSSENS 使内部供电。 这样配置以后还是uknow device。 求帮助。

楼主:
可以了, 时钟没有配置对,我用了自己的8M的晶振。

只连DM DP PA11 PA12脚可以枚举成功,按照上面的配置。

时钟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配置了USB48M SYSCLK32M 正常,但是SYSCLK 16M 就不行了,还得再仔细看看。

网友A(2014-01-15):
兄弟,你的那份资料中找到了“NOVBUSSENS ”,在我的手册中,GCCFG寄存器没这个位,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