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17):
这两天我在电路板上测量MOS管阻值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将万用表的挡位分别调到2K与200K的时候,得到的值不同。我当时就愣住了,不知什么原因,有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值不同”是多少?重复测呢?方法如何?

网友B:
MOS管不是纯电阻,是和所加的电压有关的,你是怎么测试的?
就好比二极管,不同类型的万用表,所测的压降有很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不同”是多少?重复测呢?方法如何?

未通电测试,在2K上是700欧姆,在200K上是9.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不是纯电阻,是和所加的电压有关的,你是怎么测试的?
就好比二极管,不同类型的万用表,所测的压降有 ...

未通电测试,在2K上是700欧姆,在200K上是9.7K。同一个万用表

网友C:
万用表 表笔也是带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通电测试,在2K上是700欧姆,在200K上是9.7K。同一个万用表

重复测

网友D:
可能是:大电阻档位测试电流小,测得的电阻值就大,而小电阻档位测试电流大些,测得的电阻值就小些。

网友E:
有源器件的阻抗会随着流过其的电流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建议买个好的(不用拨200K或者20K)万用表。因为档位不一样,误差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是在板子上直接测的,还是把管子拆下来的测的?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哦!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H:
是在板子上直接测的,还是把管子拆下来的测的?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哦!

在电路板上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源器件的阻抗会随着流过其的电流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