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402的I/O口存储空间

楼主(2012-12-17):
TMS320C5402的I/O口存储空间是怎么寻址的啊?下面是我用的TMS320C5402的板子的部分电路图,

其中U17是74LS244,U16是74LS273,N15是XILIMX XC9536(复杂的可编程逻辑器件),D0到D7接的是DSP的D0到D7口
I/O口的实验程序如下:
.mmregs
        .global        _main
        .text
_main:
        stm                3100h,sp
        stm                1000h,ar1  ;define the address
        portr        8000h,*ar1
        nop
        nop

        portw        *ar1,8001h
        nop
        nop
    b                 _main
    nop
    nop
    .end

CMD文件内容如下:
MEMORY
{
    PAGE 0: PROG:      origin = 0x2000,          len = 0x980
    PAGE 1: DATA:      origin = 0x2a00,        len = 0x0300
}
SECTIONS
{
    .text:    {} > PROG PAGE 0
    .cinit:   {} > PROG PAGE 0
    .switch:  {} > PROG PAGE 0
    .bss:     {} > DATA PAGE 1
    .const:   {} > DATA PAGE 1
    .sysmem:  {} > DATA PAGE 1
    .stack:   {} > DATA PAGE 1
    .data:    {} > DATA PAGE 1
}

请问各位:I/O口是怎么寻址的啊?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代码的问题,你把ar1的结果写出来,我明天给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代码的问题,你把ar1的结果写出来,我明天给你看一下

ar1=1000h,地址1000h里面的值是和8个开关的电平值一致的。
下面是CCS上截取的数据

谢谢啦!

网友A:
地址1000h里面的值是和8个开关的电平值一致的

这不就对了吗?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代码的问题,你把ar1的结果写出来,我明天给你看一下

我的问题是:U16和U17接的都是D0—D7,为什么读I/O口的时候,读的地址是8000h,而在写I/O口的时候,写的地址却是8001h,我觉得应该都是8000h或者都是8001h,所以我想问一下:I/O口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谢谢。

网友A:
你又没有外接设备,写什么地址都是一样的,无论是8000h,8001h结果都是操作D0~D7。
另外:你的图不全,我不好判断,如果你的程序读操作时必须是8000h,而写时必须是8001h,很可能是地址线A0被当做读写的判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有外接设备,写什么地址都是一样的,无论是8000h,8001h结果都是操作D0~D7。
另外:你的图不 ...

多谢大哥指教,小弟这才明白。
D0-D15是数据口,如果你的数据是8位的,那么你无论写到哪个地址去,有效的位都是D0-D7;如果你的数据是16位的,那么无论写到哪个地址去,有效的位都是D0-D15。下面是部分电路图

CPLD控制着什么时候选通74LS244和74LS273,也就是控制着在哪个地址对I/O口进行操作。
那么照这么说,外部的程序存储器和I/O寻址空间共用着相同范围的地址空间。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你这么理解也行
外部的程序存储器需要你在空间分配时,配置成外部空间才行
D0~D15引脚的数据,只要调用portr就可以取到,地址随便写,理论上0~ffff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理解也行
外部的程序存储器需要你在空间分配时,配置成外部空间才行
D0~D15引脚的数据,只要 ...

多谢指教。

上面的是TMS320C5402的内存分布图,我对你所说的“配置成外部空间”是这样理解的:
①假如说我要将某个内容写到地址为0X0080—0X4000的空间,且要将它写在外部存储器,那么我就得将OVLY1
②假如说我要将某个内容写到地址为0X4000—0XEFFF的空间,且要将它写在外部存储器,这个时候我不需要特殊的配置,因为地址为0X4000—0XEFFF的空间本身就是外部空间。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1、看仔细了,OVLY=0
2、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仔细了,OVLY=0
2、正确

哦,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