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01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各位大虾,在下使用WS2801,按照资料中的时序图,写数据传送,数据不能锁入芯片,不知道哪位大虾可以给予点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虾,请留下下点脚印,知道的,请帮助一下。

网友A:
用示波器抓波形  然后对照着标准时序检查一下

楼主:
可是这个资料有两个版本,一个带开始位的,一个不需要开始位的,两种都试了,还是不行啊。这个时序图上连个时间也不标。所以很麻烦啊。

楼主:
上一下资料

WS2801(带).pdf

WS2801(不带).pdf

楼主:
示波器查看,一切波形正常啊。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