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2-12-17):
PWM的高电平有15V, mos管型号是IRF540N, Rds(on)=0.04欧,由于没有-12v电源就用了一个-24的代替。实验发现发热严重,加了散热片还是不到二分钟就很热了,这是咋回事呢,请各位帮忙解答下疑惑 。

网友A:
没看懂你的电路。。。

你们有计算过mos的损耗么?

网友B:
自己看关键点波形

网友C:
三极管B/E极从现有电路断开,B极上拉10K到电源,B极接按键到地,E极接地,C极保持现有不变
MOS管换成P管
这样实现的功能是,常态三极管打开,MOS导通,供电给马达
如果按下B极的按键,MOS管截止,MOS截止,马达停转
先把三极管B/E级从现有电路断开,再按我的描述接.
三极管B极接按键到地
如果不按按键,B极被上拉,三极管导通,让PMOS G极接地,MOS管打开
如果按下按键,B极接地,三极管截止,PMOS G极被上拉到电源,PMOS截止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ba%8emos%e7%ae%a1/

网友D:
专业看不懂  帮你凑个数 顶一下 专业人士快来帮忙解答

网友E:
这是电感线圈通过PWM的升压电路啊
你用万用表测下D3阴极那点电位有多高

网友F(2013-05-26):
C54,R53的作用是什么,它们的参数怎么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B/E极从现有电路断开,B极上拉10K到电源,B极接按键到地,E极接地,C极保持现有不变
MOS管换成P管
这样实 ...

这图中哪来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