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滤波网络的疑问

楼主(2012-12-17):
      看到资料上的一个滤波网络,用软件仿真了下,到65MHZ,波形幅度才开始衰减,这么大的频率范围的话对滤波起不到什么效果啊...
输入是一个1KHZ的正弦波...
    另外这样的网络有什么名称吗...以前教学书上没遇到过..谢谢了。

楼主:
去查下带阻的资料先.....

网友A:
这是个椭园函数低通滤波器
不是互联网才叫网络...一个独立功能的电路就叫网络,这个就叫滤波网络....

楼主: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