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2-12-17):
AD1模拟输入5V,经过分压接MCU I/O口取值,串口数据能读到值,
有一个设备取出来的值跟之前的不一样,之前是860,现在只有780.,
有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MCU是用LDO 供电的。

楼主:
  在线等啊,求解决。

网友A:
不知道,掩面路过

楼主:
  难道是我的帖子发的让人没有头绪?

网友B:
先把输入电压,基准电压,电源电压等都量一边,确保电压是正确的,最好用示波器看,纹波太大也不行
分压电阻等这些都要用1%精度的,不然误差太大
以上都没问题就麻烦了

已经解决了, 结果是LDO上成3.3V的了,但是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MCU供电会影响I/O口的判断!

网友B:
我估计你说的LDO电压不光是给mcu供电,还提供adc基准,那么基准电压变了,采样值改变这就再正常不过了

楼主:
这个我就不是太清楚了,不会写软件。ABC基准是芯片内部做的,还是程序通过I/O做的?

网友C:
AD1模拟输入5V,经过分压接MCU I/O口取值;
这段话什么意思?

网友C:
AVR已经是古董级的器件了;搞这个有趣吗?浪费时间.

网友D:
不懂,跟着学习。

网友E(2013-02-19):
虽然不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