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行FPGA开发软件,大家看我的电脑配置可以跑的起来不

楼主(2012-12-17):
关于运行FPGA开发软件,大家看我的电脑配置可以跑的起来不?我的笔记本是06年戴尔出的笔记本,CPU是双核T2300,1.66MHZ的频率。 内存是2G,
主显卡        英特尔 Mobile 945GM/GMS, 943/940GML Express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显存        224 MB
制造商        戴尔
驱动版本        6.14.10.4926
驱动日期        20080215

显卡        Mobile Intel(R) 945 Express Chipset Family
显存        224 MB

关于上面的显卡和内存,大家觉得怎样样? 可以跑的起来不?? 因为手头紧,还没钱换电脑,如果内存小,我还可以在买条内存?大家给点建议,  谢过!   因为我还是初学,可能跑的程序都是初学阶段的!

网友A:
有点困难

网友A:
如果跑大设计。如果小设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困难

:'(这样呀,我还准备要学习,但是今天才想到我笔记本可能运行的问题,好担心,但是又没钱换!

网友B:
没事,刚开始可以从最简单的来,就行了,哈哈

网友C:
尽量选择台机。
显存没有太多意义。
1,cpu
2,内存
3,硬盘
4,屏要大
4,散热
:lol

网友D:
这么好的配置,你还想怎么样啊
初级的应用随便跑

网友E:
没什么跑不起的电脑,最多也就是综合稍微慢一点。

其实,不管多好的PC,大项目综合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网友F:
刚学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尽量选择台机。
显存没有太多意义。
1,cpu

选个大屏看电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选个大屏看电影

哈哈,不错不错啊

网友H(2013-01-16):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不错啊

忧思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