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开环增益问题

楼主(2012-12-17):
上图是用PSpice直流偏置分析的结果,疑问在红色的框子里,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A:
图中数值是直流工作点. 就是这样的.如果运放够理想, 输出静态工作点应该是2.5V. 小小的偏差是输入失调电压或者偏置电流引起的. 你将R6与R7都换成1K试试.

100dB 是直流开环增益. 你这反相放大器交流增益是 -1. 另外输出耦合电容太小 100uF 比较合适.

网友B:
开环增益不能这样算,Vp-Vn是运放的失调电压。

网友C(2016-04-06):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这么算的方式没错。
出现奇怪的事情因为:
运放不是理想的,存在offset error。
你用理想运放,就能看到vo = A*(vp-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