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漏模式时,可以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吗?

楼主(2012-12-17):
下面是一段介绍GPIO口的一段文字:
当I/O端口被配置为输出时:
●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 在推挽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我的问题是:
1、在开漏模式时,可以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吗?
2、在推挽式模式时,可以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I/O状态吗?

网友A:
无论何种模式,输入\输出数据寄存器都是可以读取访问的,只是数值所处状态下是否有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