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会造成怎样的人身伤害???

楼主(2012-12-17):
(无正文)

网友A:
你就不会用个探头啊。。。

网友B:
有危险。
小心是必须的,上电前要仔细检查板子。
输入用AC SOUCE,没有,可在输入串白炽灯;
调机的时候可以适当佩戴平面镜保护眼睛。
电解防爆口不要对着人;板子一般倒扣在实验台上调试。

网友C:
第一次通电,找个盒子,线引出,监控输入输出
之后你就放心大胆的上电吧

网友D:
倒不至于有碎片乱飞。建议使用高压探头,或者先接好仪器,再上电。万不得已,才带电时用仪器接触来测量。

网友E:
注意安全是必须的,而且必须有隔离的电源,电源要能限制能量。

调低压电路最好还是选择可以限流的试验电源,合理设置限流值;
调220V电路、电源则必须要有隔离变压器,电源输入最好串个灯泡或烙铁;再次焊接前记得先拔插头,并给电容放电。稍大的电容放电应该用烙铁或灯泡插头,而不是用螺丝刀等短接电容两脚

网友E:
坑爹的新版论坛,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鼠标光标就不见了?焦点不知道跑哪去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论坛不能用鼠标框选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危险。
小心是必须的,上电前要仔细检查板子。
输入用AC SOUCE,没有,可在输入串白炽灯;

但公司没人用防护面具,自己用好像又不好意思,我还想拿耳塞塞住耳朵,炸管就不会吓到,你们都戴防护面具来调电源的吗??,还有灯泡能提供多大电流??能去到10A吗???感觉搞电源就是看谁胆子大,胆子越大做的功率越大,赚的钱越多,是个拿命博的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通电,找个盒子,线引出,监控输入输出
之后你就放心大胆的上电吧  ...

我也想做个透明的盒子盖住电源,炸机就不会飞得到处都是了,但要找不易燃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坑爹的新版论坛,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鼠标光标就不见了?焦点不知道跑哪去了?

没法复制单行,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不至于有碎片乱飞。建议使用高压探头,或者先接好仪器,再上电。万不得已,才带电时用仪器接触来测量。 ...

我想找那些炸机视频,不知网上哪里有

网友F:
做好预防措施才是关键,原子弹不也是人做出来的吗?

网友G:
不至于有碎片乱飞,不过先接好设备再上电比较安全。测量上电设备要格外小心。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4%bc%a4%e5%ae%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