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驱动电路

楼主:
如上图,二极管D和电解电容组成的自举电路,是什么原理。如果高压是来自V CC的话,那VCC跟高压不是没有隔离了吗?HO的输出是由VB提供的,VB是高压的话,那HO也是高压输出?Fault的输出电平幅值是VCC的电压值吗?
请做过IGBT驱动的大侠们帮忙下。

网友A(2012-12-17):
看不到图,帮你顶下。。。

楼主:
图片重新上传了!请大侠们多多指教了!关于IGBT驱动的

楼主:
IBGT的驱动!大侠们,赶紧进来看下啊!!

网友B:
二极管D和电解电容组成的自举电路, 在小功率的 IGBT 驱动中使用比较广泛. 是一种非隔离的驱动方式.
HO的输出是由VB提供的,VB是高压的话,那HO也是高压输出?                完全正确.
Fault的输出电平幅值是VCC的电压值吗?                               这个问题还是看数据手册吧, 通常是 5V 信号兼容的.

自举电路的工作原理, 在这个数据手册上也讲述得很清楚, 不做赘述了

网友C(2013-03-24):
详细点的图有么

网友D(2014-01-25):
引用 网友E:
學習!

33886严重灌水刷屏!

网友D:
接上楼,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