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问题

楼主(2012-12-17):
问题:
前提:一个功能A,使用的是UART1,与PC机通信的端口是0x6893;
一个功能B,使用的是UART0和UART1,与PC机通信端口是123;
功能A、B分别在两个LM3S6911上均可正常;
现在计划将功能A和B合并为一个程序,只有B功能有效;
问题:
(1)请问UART与TCP/IP 的协议端口有什么样的关系?
(2)是不是一个UART只能和一个端口绑定?

网友A:
是不是一个UART只能和一个端口绑定?按常理来说应该不是的

网友B:
UART 是一种串行数据传递协议。
TCP/IP 是一种网络协议(想想双绞线)。
都是协议,但应该没有多大联系

网友C:
UART传输协议中好像没有提到从机选择(你可以仔细查一查),所以1对多估计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