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用半波整流减少发热,求高手分析是否可行

楼主(2012-12-17):
如上图实现AC24转DC12V,要求输出电流2.5~3A,我测试了一下2A的时候整流桥和LM2576都烫的很厉害,估计有80度,整流桥KBL406和LM2576都是号称可以输出3A的,但到2A都烫的不能用了,
不知各位可有好的办法解决?要求2.5A的时候基本不发热。

经过大家的讨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太热的问题,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就是用半桥替代全桥整流,是不是发热量会小很多,另外担心的问题是输出功率是不是就小了一半?比如24V/3A的变压器,用全桥
可以输出3A,半桥只能输出0.7*3=2.1A呢?对于2.5A的负载就带不起来了呢?本人电路基础不好,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楼主要求很高的哈,这个发热很正常的,电路并没有问题。如果要解决你的问题,也是有办法的:
1.KBL406换成4个耐压60V的6-10A肖特基二极管;
2.50V-1000uF电解至少要用到4700uF;
3.1N5822也要改成肖特基,再加大2576的散热片……
4.是否L1的电感量不合适……?

网友A:
欢迎探讨……

网友B:
P=UI=12V*2A=24W
假设效率在85% 那么芯片损耗了3W,转化为热量。芯片底部加入铜的面积大一些的情况下θJA大约在30°C/W发热 3W就到90度了,当然烫到不行,输出是可以到3A,前提是良好的散热,要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很高的哈,这个发热很正常的,电路并没有问题。如果要解决你的问题,也是有办法的:
1.KBL406换成4 ...

2.50V-1000uF电解至少要用到4700uF;-----对于第一点赞同,但这个不知是何用意?难道也可以减少发热?
3.1N5822也是肖特基吧
4.请问L1的电感多少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I=12V*2A=24W
假设效率在85% 那么芯片损耗了3W,转化为热量。芯片底部加入铜的面积大一些的情况下θJA大 ...

说的好,请问有没有好的电路,或者好的芯片推荐啊?

楼主:
发热是个难题啊

网友C:
效率有限,散热不够,仅此而已。从这两方面入手吧~!

楼主:
那有没有高效率一点的芯片呢?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基本差不多的,达到80-90%差距不是很大,那么大的电流情况下总会发热会大,只有加散热片了。

楼主:
如果有效率在98%转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D:
你的输出电流比较大,还是使用DC/D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出电流比较大,还是使用DC/DC吧.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我传的这个电路应该算DC/DC吧,就是说有其他方法也可以实现12V输出吗

网友E:
想要降低发热需要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用半波整流的办法是不行的。
提高开关电源效率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芯片,其次注意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的选择,另外注意电路和PCB的设计。

网友F:
降低输入电压试一试

网友G:
2576可以按大约1.5V的压降来计算热耗散,跟输入的整流没啥关系。热功耗超过0.5W,就要注意加散热片。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线形降压类的吧,输入与输出的电压相差太大了,肯定发热,用DC-DC的芯片吧!芯片我也没有,只用过12V转3V的!

网友I:
楼上,这就是DCDC

网友J:
有没有高效率一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降低发热需要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用半波整流的办法是不行的。
提高开关电源效率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芯片 ...

还是大侠能说到要点上!只不过没有给出更好的选择。还有更好的芯片推荐吗
另外请教chunyang,半波整流相当于降低了输入电压,对发热应该是有降低吧?

网友K:
半波整流,二极管只会更热。
4个人抬轿子,累。
2个人抬轿子,累死人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是大侠能说到要点上!只不过没有给出更好的选择。还有更好的芯片推荐吗
另外请教chunyang,半波整流相 ...

采用半波整流的方法,整流管的发热量是不是就上去了呢?

网友M:
本人菜鸟一个,在这想提几个问题
1、感觉你的输入电压有些高了。。AC24整流滤波后估计有28V那样吧。输入输出压差16V,P=UI(28-12)*2A
2、你用的是LM2576,芯片手册上说最大输出3A电流,但是如果芯片是仿制品的话你觉得能够输出3A或者2A吗
3、面对输入输出压差大的DC-DC,是否考虑用TL431(LM317)+三极管(场管)扩流输出呢

网友N:
L2576是一个开关降压芯片,buck芯片。他的发热比较高,楼主不知算得效率是多少?电感L1是怎么取的,是根据buck电路计算的来的么?你可以看他的规格书有计算步骤,我查他的规格书表看了下,以你的全波整流输出电压24*1.4=33V输入来看,电感L1得用330uH,你调整L1的感量计算效率看下。一般来讲高压输入效率还会高一些的,这不同于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本人菜鸟一个,在这想提几个问题
1、感觉你的输入电压有些高了。。AC24整流滤波后估计有28V那样吧。输入输 ...

这个是buck开关模式的芯片不是线性稳压芯片,故而损耗不是以压差乘以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采用半波整流的方法,整流管的发热量是不是就上去了呢?

我觉得全桥的压降更大,发热也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L2576是一个开关降压芯片,buck芯片。他的发热比较高,楼主不知算得效率是多少?电感L1是怎么取的,是根据b ...

恩,这位仁兄很细心,回头更改参数试试

网友E:
你的结论是针对线性电源的,对开关电源不适用,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
效率更高的芯片很多,比如3A的LM2676的效率可达94%,更高的都有,采用MOS管做开关的效率通常都比较高。

网友O:
建议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结论是针对线性电源的,对开关电源不适用,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
效率更高的芯片很多, ...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出电流比较大,还是使用DC/DC吧.

L2576本来就是DC-DC模块……
他的这个电路的几个发热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输入整流桥(低PF、大电流、高VF是造成发热的主要原因);
2.L2576(高输入纹波、大电流、IC高工作频率);
3.输出续流二极管(额定电流小造成高VF的损耗);
4.输出电感(大电流造成的电感饱和损耗、线圈损耗、磁芯损耗、感量没有取好的话导致开关损耗加大)。
要改善这个发热,就要针对发热根源来对症下药……

网友:
电感选择 和散热片体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576本来就是DC-DC模块……
他的这个电路的几个发热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输入整流桥(低PF、大电流、高 ...

分析的很详细,试试看是否有改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2576本来就是DC-DC模块……
他的这个电路的几个发热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输入整流桥(低PF、大电流、高 ...

LM2576是已有二十年高龄的老式芯片,其效率不高,满载输出时是会比较热,根据器件手册中载明的效率计算一下就该知道耗散功率有多大。

网友P:
发热和效率有关系啊,效率不高,肯定都转化成热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576是已有二十年高龄的老式芯片,其效率不高,满载输出时是会比较热,根据器件手册中载明的效率计算一 ...

是啊,改进元件参数估计减少不了多少发热,看来只有换芯片才能根本解决。

网友Q:
怂,这么大的压差,这么大的电流,不热才怪,赶紧改设计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怂,这么大的压差,这么大的电流,不热才怪,赶紧改设计吧

关压差什么关系,照这么说开关电源不得没得做了?这又不是线性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怂,这么大的压差,这么大的电流,不热才怪,赶紧改设计吧

开关电源无所谓压差,只要满足输入电压范围即可,自身的功耗由效率决定。

网友S(2013-04-23):
外接个功率管估计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