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对915MHz发射电路比较熟的

楼主(2012-12-17):
一个UHF读写器,因为设备有限,也不太懂高频电路,不知道怎么弄了,现在的情况是,两块板,PCB不是同个厂打的,但制板工艺文件一样,PA输入的波型看上去像是一样的,但PA输出有一块幅度很小,料也是按同样的文件备的,试过把PA互换,好的板子幅度还是大,说明应该不是PA的问题,其它料除了电感外也都是按料单重焊过.不知道是不是PCB的问题
哪位大哥对这个比较熟悉,麻烦指点一下,如果是深圳的兄弟能帮解决,可以当面致谢并请吃饭:)

网友A:
手工焊接的吧,先用热风枪全部吹一遍再看,还不行就只能请我吃饭了

网友B:
高频电路对分布参数很敏感,所以不但要元件选择正确,PCB的设计及选材也必须满足要求,如果用错了板材是不行的,另外注意焊接,焊接时不可使用助焊膏,只能使用松香基的助焊剂,清洗工艺也要注意,不能有高介电系数或低电阻率的物质残留。

楼主:
感谢两位的解答,
请问板子的板材是不是介电常数一样就可以了?
板材或板材的介电常数有办法测出来吗?
还有工艺文件中这个板层之间有间距的要求,现在要制板厂做切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