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收发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用STM32串口接收一串字符串,然后发到串口助手上,我想知道怎么把这字符串取出来,发给子函数呢
*****************************************************************************/
void USART1_Send_Byte(u16 Data)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USART1->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void USART_Send_Str(char* senddata,int lenth)
{
        u16 i;

        for (i=0; i<lenth; i++)
        {
                USART1_Send_Byte(senddata[i]);
        }
                memset(udata,0x00,sizeof(udata));
                dataLen=0;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data[dataLen]=USART1->DR;
                dataLen++;

        }

        USART_Send_Str(udata,dataLen);

}
另外  好像printf不能同时用吧?

网友A:
楼主增加数组传送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增加数组传送就OK

udata是一个字节,数组传送还是只能只能取出一个字节吧,C语言没有专门定义字符串的类型,printf("RX_dat:%c",udata);串口收到1234,打印也只打印第一个字节

网友A:
一般是将接收到的字符链接起来发送,或接收后做处理,网上这方面的例程很多,看以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将接收到的字符链接起来发送,或接收后做处理,网上这方面的例程很多,看以搜搜 ...

不好意思,我没搜到,是不是可以这样处理,因为收到的字符是0-9,把字符转换成int型, RX_dat=udata[0]*1000+udata[1]*100+udata[2]*10+udata[3];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楼主的想要做什么,<STING.H>里面有好多字符串函数,可以用它们来处理你的字符串,比如连接,然后再做处理

网友B(2016-04-01):
我想判断这些字符串是什么内容!而且不止一个!中间还有数字,字符是控制单片机对哪部分控制,数字是单片机的控制目标!

网友(2017-03-17):
引用 网友B:
我想判断这些字符串是什么内容!而且不止一个!中间还有数字,字符是控制单片机对哪部分控制,数字是单片机的控 ...

请问 解决没有,我也是想要从PC接收以#数据Y数据$
这两个数据分离出来,有用,但是在STM32的串口中断中处理,没用,数组用过了,没用。。
给个参考程序呗

网友C:
不要直接用Printf

网友C:
printf是格式化输出,你直接转发到串口就行了。或者这样,你把那串口两根线分开,一根接收那个数据,一根弄到电脑的串口上。

网友:
没用数据不对程序按照C的逻辑没问题

网友D:
保存到数组中。

网友D:
STM32串口收发字符串,不保存到sd卡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