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阻

楼主(2012-12-18):
书中说到:输出电阻R0越小,负载电阻RL变化时U0的变化越小(U0是带负载后输入电压的有效值),然而如果要使负载电阻获得的信号电流大一些,则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要大一些。“要使负载电阻获得的信号的电流大一些,则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要大一些。”不理解,怎么输出电阻大了,负载电阻获得的信号电流大了,感觉获取的信号电流小了才是,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U0是带负载后输出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的嘛,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是并联状态,当负载电阻不变时,要增大电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输出电压,就是增大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的有效阻值,就是要增大输出电阻。跟我一样,基本功不扎实哦,我至今都没搞明白三极管里的电子流向……

网友B:
楼上正解  学习了 欧姆定理博大精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的嘛,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是并联状态,当负载电阻不变时,要增大电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输 ...

从书上看二者应该是串联关系,输出电阻相当于电池的内阻啊,不是并联的啊?
书中77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书上看二者应该是串联关系,输出电阻相当于电池的内阻啊,不是并联的啊?
书中77页 ...

肯定错啦,你想想要是并联的话,越加电阻,电路回路阻值越大,电流越小。我记得是并联来着,好久没看书了。你仔细看看

楼主: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的嘛,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是并联状态,当负载电阻不变时,要增大电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输出电压,就是增大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的有效阻值,就是要增大输出电阻"
   1、 是不是“减小”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的有效阻值,就是要增大输出电阻?
  书中的原理等效图,好像不好确认是串联还是并联关系,现在问题是:
2、 如果要增加负载电阻的电流,是不是要区别输出电阻和负载电阻之间是串还是并联关系才能确定,而不是书中所说的那么笼统?
3、怎么在贴子上截图,怎么才能显示对**楼回复,请告之一下,方便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错啦,你想想要是并联的话,越加电阻,电路回路阻值越大,电流越小。我记得是并联来着,好久没看书了 ...

书中图片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书中图片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输出电阻增大后,电压放大倍数也增加了呢,就是空载时的有效电压。

网友D:
学习学习  这边对问题解释的还是很不错的哦

楼主:
dick ,谁是楼主呀?:(看看我的9楼,10楼,11楼好吗?我1楼引用的话在9楼贴图的公式后面一段里,然后,回答一下我的11楼问题: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中图片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flttxljb也在看老T叔传的这本书吗,这样希望以后有什么共同讨论,只是这本多页的书,我能不能**看完,会不会半途而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输出电阻增大后,电压放大倍数也增加了呢,就是空载时的有效电压。 ...

是串联的这个没问题
U=I*(R0+RL)  当R0很小时   R0《RL     R0上压降很小  输出电压基本不变
                 当R0很大时   R0》RL     输出电流基本由R0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串联的这个没问题
U=I*(R0+RL)  当R0很小时   R0《RL     R0上压降很小  输出电压基本不变
         ...

我个人的理解是,算上放大电路在内的,Ro增大会增大整体放大电压,它这个等效只是针对输出而言,并不是针对整个电路,针对整个电路的话,Y应该是输出电阻和负载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