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高边驱动,续流二极管很热??

楼主(2012-12-18):
上面为电机驱动部分的电路,MOS管的门级驱动波形为下图,实验时发现最热的是续流二极管D4,发烫很厉害,手指放不上去。
在驱动信号占空比为100%时,还好不会很热,但是占空比70%上下时就出现上面提到的发烫,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最烫的是续流二极管D4,而不是M2??
谢谢

网友A:
没有说到工作电压, 电机的功率和工作电流的参数.
续流二极管, 之所以叫续流二极管, 就是它的工作电流和电机是相同的. 楼主看看其容量够不够? 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考虑散热问题的.
即使肖特基管, 0.4V 的压降*工作电流*(1-占空比), 功耗也不一定小哦

网友B:
坐等高人

网友C:
续流二极管D4接错了

网友D:
VBAT电池电压?IRF1404连VBAT,始终处于导通状态,通过M3形成电机回路,这部分想干什么?电池电压低电机不工作?

网友D:
工作电压, 电机的功率和工作电流的参数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