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JTAG连接不上了,是不是因为对FLASH烧写了以后的原因呢?

楼主(2012-12-18):
DSP28335 中,将程序下载到flash 后,JTAG连接不上了,而且显示FLASH加密了,要做毕设了,求高人指点啊!泪奔。。。

网友A:
可以在CCS里面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CS里面设置的

怎样配置呢?
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是因为我在烧写Flash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CMD文件,导致板子现在完全没有反应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上学愁啊。。

网友A:
在通用配置里面就有,可以找那个CCS文档看看!

网友B:
能不能用ISP软件擦除一下你的FLASH呢

网友B:
看看是否和下面的问题是一样的,下面是解决方法:

28335加密后无法连接
用ccs3.3烧写自制F28335控制板没有问题,可以反复进入运行环境进行连接、烧写。
当加密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再连接仿真器进入ccs后在debug菜单下进行connect连接时,报错0x00001200/-1145,无法连接。几块板都有同样的现象,用和众达的目标板没问题。请教高手!!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物理清空dsp的办法吗?

从上面看到的答案是:重新配置boot mode pins。
如果板子不想改动而造成管脚无法重新配置,可以用这个笨方法尝试:
       板子断电,连接仿真器,启动CCS3.3;
       在CCS3.3中点击connect target,稍等0.x秒随后很快给板子上电。具体时间差自己尝试,大致在1s之内。多试几次总可以连接上的。
       然后可以点击菜单Tools->Flash programming,弹出输入密码窗口,输入正确的密码,点击unlock即可。

网友B(2013-01-18):
不知道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没消息了呢?

网友C:
用ISP串口擦一下……,或用DebugInChipFlash生成的Hex写入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方法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