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JTAG连接不上了,是不是因为对FLASH烧写以后的原因呢?

楼主(2012-12-18):
dsp28335,之前给芯片的flash烧了程序,结果JTAG连接不上了,还提示说FLASH加密了。是不是跟烧写FLASH有关呢?要做毕设了 求高人指点,泪奔。。。

网友A:
是不是你的DSP默认从flash启动,你烧了之后DSP就起来了,导致JTAG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DSP默认从flash启动,你烧了之后DSP就起来了,导致JTAG连不上

怎样查看默认启动是不是从flash呢?
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是因为我在烧写Flash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CMD文件,导致板子现在完全没有反应了

网友B:
提示说FLASH加密,我遇到过两种:
1、没有加外部电源
2、不知道是虚焊还是连焊,反正拖一下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说FLASH加密,我遇到过两种:
1、没有加外部电源
2、不知道是虚焊还是连焊,反正拖一下锡就好了 ...

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是因为我在烧写Flash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CMD文件,导致板子现在完全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flash烧写错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