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帮忙看看这两幅图的输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12-18):
想了好大半天,也没有感觉有多大差别,且仿真输出波形完全一致。
请前辈帮忙分析下他们的差别,A与B的特性,

网友A:
A是标准互补推挽射随器,上下两半波特性对称
B则是上半波射极输出,下半波共射放大。无论输出输入特性均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是标准互补推挽射随器,上下两半波特性对称
B则是上半波射极输出,下半波共射放大。无论输出输入特性均不 ...

谢谢指点,

网友B:
作为开关管用,仿真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B图下面的那个三极管处于倒置状态,实际使用的时候BE之间很容易击穿,导致三极管损坏,属于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开关管用,仿真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B图下面的那个三极管处于倒置状态,实际使用的时候BE之间很容 ...

谢谢指点,谢谢

网友C:
线路B设计错误了吧

楼主:
实际电路,线路B总是烧下管,改为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