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源负载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18):
一般电流源都有一个负载范围的要求,并不是说在所有范围内的负载电流源都是恒定的,楼主需要说清楚你的电流源输出是多少,负载是多少,接多少范围内的负载电流源输出会变化,变化了多少。
这个电流源电路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恒流源电路,只要元器件选择恰当,在一定负载范围内,电流源是可以恒定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
我想让这个恒流源实用的范围更大一些。我在实用二极管模型做负载,可以到达将近1A的输出。那么,如果我想我吧这个恒流源做成能输出1A的电流,如果是阻性负载,显然大于1欧姆都是不可以的。我如何才能让后级负载不对恒流源产生影响。

网友B:
这是不是改进的HOWLAND电流源呀?恒流的要求好像要满足R4/R2=(R5+R6)/R1。
你这里好像不满足这个条件哦

网友C:
把R7放集电极

网友C:
或者把R7放R6上面,去掉R5

网友D:
Q1换成PNP的管子,用集电极输出的话,负载电阻还可以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