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反向电流滤除

楼主(2012-12-18):
当测试到手机的最后一步,测试手机的关机电流,电源得到的电流值是负值(-6mA左右),这个负值电流会造成我们的DC-DC电源自锁,直接的影响是,测第二个手机的时候,也一直坏在这一步测试关机电流,针对此类现象,不得不重启电源,来使电源恢复到正常状态。
现在想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来滤除 这个反向电流?

楼主:
过来顶一下...望回复..

楼主(2014-12-08):
无人过问,沉到海底,顶起一下。。

网友A:
你是什么电源?带不带四线制,带四线制的话,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就没有反向电流了,

或者换一个支持双向电流的电源也可以,

还有你要看看为什么会有反向电流,这个反向电流是正常的吗?在设计要求之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