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们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现在需要一款电容,精度要求千分之一,容值在nF级的,有谁用过的?请帮忙推荐

网友A:
这么高精度的电容, 估计是找不到的.
建议楼主考虑用其他的方案吧.

楼主:
找到千分之3的,插件,有贴片也行啊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高精度的电容呢?
电容的特性注定了其精度
你要做什么,不如换个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C:
估计找不到这么高精度的

网友D:
有一种双胞胎电容可达0.5%

聚苯乙烯电容

简介

  聚苯乙烯电容(polystyrene-film-capacitors type:PSR、PSA)是选用电子级聚苯乙烯膜作介质、高导电率铝箔作电极卷绕而成圆柱状,并采成热缩密封工艺制作而成。容量范围(100pF~0.01uF),具有负温度系数、绝缘电阻高达100GΩ、极低泄漏电流等特点。应用于各类精密测量仪表;汽车收音机;工业用接近开关、高精度的数模转换电路。

聚苯乙烯电容器的结构
  聚苯乙烯电容器属有机薄膜电容器类,其介质为聚苯乙烯薄膜,电极有金属箔式和金属膜式两种。由于聚苯乙烯薄膜是一种热缩性的定向薄膜,故卷绕成形的电容器可以采用自身热收缩聚合的方法做成非密封性结构。对于高精度、需密封的电容器,则用金属或塑料外壳进行灌注封装。用金属膜式电极制作的电容器称为金属化聚苯乙烯薄膜电容器。

聚苯乙烯电容器的特点
  聚苯乙烯薄膜电容器具有以下特点:
①电容器的容量范围宽.一般为10pF - 2μF 。
②介质吸?显性很差,绝缘电阻高,电容稳定性好。
③金属化聚苯乙烯电容器有良好的自愈能力,但用于高频电路时其损耗角正切值将会增大,绝缘电阻将大大下降。
④温度系数小,但耐热性差。
⑤可以制成精密电容器,允许偏差可达± 0.1%。
⑥可以制成高压电容器,最大工作电压可达40kV 。
⑦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 聚苯乙烯薄膜电容器适合在环境温度为- 40℃~ +55℃的条件下工作,可用于高频电路,但金属化聚苯乙烯电容器不宜用于高频和要求高绝缘电阻的场合。

楼主:
不太好找啊,用在50HZ的陷波器上面的,boss说用大电容配小电容组合一个理想值,这种方法不利于生产,大家有没好办法

网友E:
6楼老tyw提供的方法,最稳定也最可靠。
老板说的大电容配小电容,只能是大固定电容配小可变电容,用电桥手动测量校准。这种方法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比较差。

网友F:
50HZ陷波器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G:
不太明白~ 为何要如此高精度电容~

网友H:
电容、电感,追求的是稳定性,而不是容量的精确性。

网友I(2013-09-25):
为什么不牺牲一点Q值,来换取电阻,电容的精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