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接收器的电平匹配问题

楼主(2012-12-1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要求5V供电的CAN收发器,要是直接接带控制器的3.3V主芯片的话,长期使用是不是不行?需要另外把5V转成3.3V再连接主芯片吗?

网友A:
电平匹配是需要的. 5V转成3.3V 的转换芯片却也不是必须的.
很多时候, 只需要电阻网络就可以进行电压匹配了.
当然 3v 芯片输出的信号, 要让 5V 系统正常接受, 还是需要好好确认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匹配是需要的. 5V转成3.3V 的转换芯片却也不是必须的.
很多时候, 只需要电阻网络就可以进行电压匹配了. ...

我用的主芯片是LPC2400系列,看了下TJA1040T收发器的芯片手册,里面有这句:Input levels compatible with 3.3 V and 5 V devices,我理解是:3.3V和5V的主芯片发送的给TJA1040T的信号,TJA1040T可以识别到,那要是从TJA1040T送到2400,是不是要用电阻把5V分压成3.3V再给2400比较合适?因为都说虽然芯片能耐5V,但长期使用,还是输入3.3V比较好

网友B:
有芯片可以直接使用5V工作,且支持3.3V的逻辑信号。

网友C:
TJA1040直流特性讲了CAN电平范围。。。。。。

网友D:
3.3v的话可以试试ti的vp230 can总线收发器,那个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芯片可以直接使用5V工作,且支持3.3V的逻辑信号。

嗯,后来找了款TJA1051T/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v的话可以试试ti的vp230 can总线收发器,那个3.3v供电

谢谢,因为不能直接替换,最后还是找了款5V供电的,输出为3.3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JA1040直流特性讲了CAN电平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