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audio 设备录音问题,急

楼主(2012-12-18):
IO, USB, TE, AC, ce
最近做了一个USB的audio设备,接到电脑上可以当外接声卡用,但在使用它录音的时候会有时候声音正常,有时候录的音走调了,比如录的是“喂喂喂”,放出来编程了“我我我”,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啊?
我的ISO_IN(录音)通道是单声道 8khz/16bit PCM
ISO_OUT(PLAY)通道是立体声 8khz/16bit PCM
下面是我的设备描述和配置描述(其中还集成了一个mass stroage 设备),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const uint8_t gau8DeviceDescriptor[] =
{
    LEN_DEVICE,     /* bLength */
    DESC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10, 0x01,     /* bcdUSB */
    0x00,           /* bDeviceClass */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MAX_PACKET_SIZE0,  /* bMaxPacketSize0 */
    USB_VID_LO,
    USB_VID_HI,     /* idVendor */
    USB_PID_LO,
    USB_PID_HI,     /* idProduct */
    0x00, 0x01,     /* bcdDevice */
    0x01,           /* iManufacture */
    0x02,           /* iProduct */
    0x00,           /* iSerialNumber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const uint8_t gau8ConfigDescriptor[] =
{
    LEN_CONFIG,     /* bLength */
    DESC_CONFIG,    /* bDescriptorType */
    0xd7,0x00,      /* wTotalLength */
    0x04,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80,           /* bmAttributes */
    0x20,           /* Max power */

    /* Standard AC inteface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AUDIO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AUDIOCONTROL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Class-spec AC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A,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HEADER */
    0x00,0x01,      /* bcdADC:1.0 */
    0x3C,0x00,      /* wTotalLength */
    0x02,           /* bInCollection */
    0x01,           /* baInterfaceNr(1) */
    0x02,           /* baInterfaceNr(n) */

    /* TID 1: Input for usb streaming */
    0x0C,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INPUT_TERMINAL */
    0x01,               /* bTerminalID */
    0x01,0x01,          /* wTerminalType: 0x0101 usb streaming */
    0x00,               /* bAssocTerminal */
    PLAY_CHANNELS,      /* bNrChannels */
    PLAY_CH_CFG,0x00,   /* wChannelConfig */
    0x00,               /* iChannelNames */
    0x00,               /* iTerminal */

    /* UNIT ID 5: Feature Unit */
    0x08,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
    REC_FEATURE_UNITID, /* bUnitID */
    0x04,               /* bSourceID */
    0x01,               /* bControlSize */
    0x03,               /* bmaControls(0) */
    0x00,               /* iFeature */

    /* TID 2: Output Terminal for usb streaming */
    0x09,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3,               /* bDescriptorSubType:OUTPUT_TERMINAL */
    0x02,               /* bTerminalID */
    0x01,0x01,          /* wTerminalType: 0x0101 usb streaming */
    0x00,               /* bAssocTerminal */
    REC_FEATURE_UNITID, /* bSourceID */
    0x00,               /* iTerminal */

    /* UNIT ID 6: Feature Unit */
    0x0A,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
    PLAY_FEATURE_UNITID, /* bUnitID */
    0x01,               /* bSourceID */
    0x01,               /* bControlSize */
    0x01,               /* bmaControls(0) */
    0x02,               /* bmaControls(0) */
    0x02,               /* bmaControls(0) */
    0x00,               /* iFeature */

    /* TID 3: Output for speaker */
    0x09,           /* bLength*/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0x03,           /* bDescriptorSubType:OUTPUT_TERMINAL*/
    0x03,           /* bTerminalID*/
    0x01,0x03,      /* wTerminalType: 0x0301 speaker*/
    0x00,           /* bAssocTerminal*/
    0x06, /* bSourceID*/
    0x00,           /* iTerminal*/

    /* TID 4: Input Terminal for microphone */
    0x0C,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INPUT_TERMINAL*/
    0x04,               /* bTerminalID*/
    0x01,0x02,          /* wTerminalType: 0x0201 microphone*/
    0x00,               /* bAssocTerminal*/
    REC_CHANNELS,       /* bNrChannels*/
    REC_CH_CFG, 0x00,   /* wChannelConfig*/
    0x00,               /* iChannelNames*/
    0x00,               /* iTerminal*/

    /* Standard AS interface 1, alternate 0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AUDIO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AUDIOSTREAMING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Standard AS interface 1, alternate 1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1,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AUDIO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AUDIOSTREAMING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Class-spec AS interface, this interface's endpoint connect to TID 0x02 */
    0x07,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AS_GENERAL */
    0x02,           /* bTernimalLink */
    0x01,           /* bDelay */
    0x01,0x00,      /* wFormatTag:0x0001 PCM */

    /* Type I format type Descriptor */
    0x0B,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FORMAT_TYPE */
    0x01,           /* bFormatType:FORMAT_TYPE_I */
    REC_CHANNELS,   /* bNrChannels */
    0x02,           /* bSubFrameSize */
    REC_BIT_RATE,   /* bBitResolution */
    0x01,           /* bSamFreqType : 0 continuous; 1 discrete */
    REC_RATE_LO,
    REC_RATE_MD,
    REC_RATE_HI,    /* Sample Frequency */

    /* Standard AS ISO Audio Data Endpoint */
    0x09,                       /* bLength */
    0x05,                       /* bDescriptorType */
    ISO_IN_EP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0x05,                       /* bmAttributes */
    MAX_PACKET_SIZE_ISO_IN,0x00,          /* wMaxPacketSize*/
    0x01,                       /* bInterval*/
    0x00,                       /* bRefresh*/
    0x00,                       /* bSynchAddress*/

    /* Class-spec AS ISO Audio Data endpoint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
    0x25,           /* bDescriptorType:CS_ENDPOINT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EP_GENERAL */
    0x00,           /* bmAttributes */
    0x00,           /* bLockDelayUnits */
    0x00, 0x00,     /* wLockDelay */

    /* Standard AS interface 2, alternate 0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AUDIO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AUDIOSTREAMING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Standard AS interface 2, alternate 1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
    0x01,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AUDIO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AUDIOSTREAMING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Class-spec AS inf this interface's endpoint connect to TID 0x01 */
    0x07,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AS_GENERAL */
    0x01,           /* bTernimalLink */
    0x01,           /* bDelay */
    0x01,0x00,      /* wFormatTag:0x0001 PCM */

    /* Type I format type Descriptor */
    0x0B,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FORMAT_TYPE */
    0x01,           /* bFormatType:FORMAT_TYPE_I */
    PLAY_CHANNELS,  /* bNrChannels */
    0x02,           /* bSubFrameSize */
    PLAY_BIT_RATE,  /* bBitResolution */
    0x01,           /* bSamFreqType : 0 continuous; 1 discrete */
    PLAY_RATE_LO,
    PLAY_RATE_MD,
    PLAY_RATE_HI,   /* Sample Frequency */

    /* Standard AS ISO Audio Data Endpoint, output, addtess 2, Max 0x40 */
    0x09,                       /* bLength */
    0x05,                       /* bDescriptorType */
    ISO_OUT_EP_NUM | EP_OUTPUT, /* bEndpointAddress */
    0x0d,                       /* bmAttributes */
    MAX_PACKET_SIZE_ISO_OUT,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1,                       /* bInterval */
    0x00,                       /* bRefresh */
    0x00,                       /* bSynchAddress */

    /* Class-spec AS ISO Audio Data endpoint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
    0x25,           /* bDescriptorType:CS_ENDPOINT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EP_GENERAL */
    0x80,           /* bmAttributes */
    0x00,           /* bLockDelayUnits */
    0x00, 0x00,     /* wLockDelay */
//////////////////////////////////////////////////////////////////////////以下是mass stroage interface
    LEN_INTERFACE,                      // bLength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0x03,                               // bInterfaceNumber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0x02,                               // bNumEndpoints
    0x08,                               // bInterfaceClass
    0x05,                               // bInterfaceSubClass
    0x50,                               //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 iInterface

    LEN_ENDPOINT,                       // bLength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BULK_IN_EP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EP_BULK,                            // bmAttributes
    MAX_PACKET_SIZE_BULK_IN, 0x00,      // wMaxPacketSize
    0x00,                               // bInterval

    LEN_ENDPOINT,                       // bLength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BULK_OUT_EP_NUM | EP_OUTPUT,        // bEndpointAddress
    EP_BULK,                            // bmAttributes
    MAX_PACKET_SIZE_BULK_OUT, 0x00,     // wMaxPacketSize
    0x00                                // bInterval
};

网友A:
这位哥,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声卡+麦克风功能的USB复合设备。我想请教下你枚举的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B(2013-06-16):
楼主是要开发录音笔?

网友B:
而且楼主不要贴这么长的描述符,没多少人会认真看的。。
只要描述现象就行了,可能不是USB的问题,你可以看看CODEC的频率是否稳定。

网友C(2016-05-17):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在弄usb audio 录音    在Speaker的基础上改的   一直没搞通,你能不能发你源码给我看一下啊   我QQ 308605393,你留联系方式 我加你也可以

网友D(2016-12-03):
我的ISO IN总是没有初始化它的Interface/Alt1,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