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用USB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2-12-18):
现在常用的是JTAG 串口。那么可他可以用USB口吗?
STM32如何用USB口下载程序?

网友A:
可以。通过DFU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DFU下载。

DFU,有详细资料吗?硬件上用改什么吗?软件有参考吗?

网友A:
硬件不用改,10X的DFU我试过,20X ,40X ,30X的没用过呦。
你看你是什么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用改,10X的DFU我试过,20X ,40X ,30X的没用过呦。
你看你是什么CPU.

我的是stm32f103系列的

网友A:
那用DFU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DFU没问题。

大哥,你用过吗,有相关资料吗,给小弟点。我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bootloader
给个好玩一些的思路,实现MSC设备,直接吧binary或者hex复制到盘里就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bootloader
给个好玩一些的思路,实现MSC设备,直接吧binary或者hex复制到盘里就可以升级 ...

写个bootloader就可以实现从USB下载程序了吗?

网友C(2013-09-17):
对于没有jlink接口或者没有jlink下载器的,也可以直接使用USB线连上电脑,然后进行下载。具体哪些芯片可以支持USB接口,可以参考ST的这个文档:AN2606。大概步骤是:下载程序前,BOOT0要上拉到3.3v,BOOT1要接到GND,从而可以从system memory启动;上电后,直接使用ST公司提供的DFU软件进行下载即可。

网友D(2015-05-19):
引用 网友C:
对于没有jlink接口或者没有jlink下载器的,也可以直接使用USB线连上电脑,然后进行下载。具体哪些芯片可以 ...

我的怎么电脑不识别啊  把官网的的dfuse中的驱动也手动添加了还是不行,总是在电脑管理那里有个感叹号

网友E:
103貌似不支持DFU吧,要自己写IAP

网友D:
你实现了吗

网友F:
只有是usb device,MCU的空间够用的话,都可以自己做bootloader,方便可靠,一切尽在掌握中。

网友G:
USB下载是不是得板子的硬件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