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抱怨:受不了了,坑爹的新版论坛

楼主(2012-12-18):
坑爹的新版论坛,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鼠标左键光标就不见了?焦点不知道跑哪去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论坛不能用鼠标框选复制?

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滚轮一滚左边的列表不见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链接不能拖出新窗口?(而只能点出新窗口)

网友A:
以上问题,我试了,我这里没有发现。

网友B:
真心的木有发现洗碗机GG出现滴问题...
敢问洗碗机GG用滴是什么浏览器什么系统滴?我让技术查一下是不是兼容性滴问题...

网友C:
你不要使用360了,使用火狐就行了!

网友D:
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论坛不能用鼠标框选复制?

我这里也有这个情况   鼠标不能拖动选中

只能双击选中

网友:
不能选中文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论坛不能用鼠标框选复制?

我这里也有这个情况   鼠标不能拖动选中

是这种框选吗?我这可以滴......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框选吗?我这可以滴......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是鼠标变成I的模样,然后左击拖动鼠标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文字,而不是选择全部文字
如下图 , 请对比一下下面两个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鼠标变成I的模样,然后左击拖动鼠标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文字,而不是选择全部文字
如下图 , 请对比一下下 ...

是这样的吗?表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吗?表示可以的

就是这位同志的这个意思
我的系统是如下

网友:
我这里不能

网友(2013-03-21):
烦死了

两年时间过去了   但是还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