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学习笔记

楼主(2012-12-18):
1.状态寄存器STATUS
2.实现间接寻址的寄存器INDF和FSR
3.与程序计数器PC相关的寄存器PCL和PCLATH
4.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
PIC单片机的指令系统
PIC16F87X共有35条指令,均是长度为14位的单字节指令。所有指令按操作对象的不同又分为3类:面向字节操作类(17条);面向位操作类(4条);常数操作和控制操作类(14条)。
PIC配置字的设置
PIC的配置字设置方法到目前我学到两种:
1. 两个“_”紧跟CONFIG,后跟配置字设置后的数值;
2. 两个“_”紧跟CONFIG,后跟各配置字的位和状态,其格式如下:
;==================================================================
; 配置字定义
;==================================================================
__CONFIG _DEBUG_OFF&_CP_ALL&_CPD_ON&_LVP_OFF&_BODEN_OFF&_PWRTE_ON&_WDT_OFF&_HS_OSC ;配置字定义
间接寻址、INDF和FSR 寄存器
INDF寄存器不是物理寄存器,对INDF寄存器寻址将导致间接寻址。
使用INDF寄存器可以实现间接寻址。对任何INDF寄存器的指令实际上访问的是由指针寄存器FSR所指的寄存器。间接读INDF寄存器本身会返回00H。而使用间接寻址对IDNF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将导致执行一个空操作(虽然可能会影响状态位)。有效的9位地址是通过组合8位FSR寄存器和IRP位(STATUS<7>)获得的。示例如下:
间接寻址示例:
例:给30H~7FH单元依次写入30H~7FH。其中COUNT是计数寄存器。
;=================================================================
; 连续地址写入数据子程序(间接寻址)
;=================================================================
WR_ADS: MOVLW 30H ;以下将RAM内容初始化
MOVWF FSR ;从30H单元开始
MOVLW 30H ;将值30H赋给单元30H
MOVWF COUNT ;
INTRAM: MOVF COUNT,0 ;将30H~7FH赋给单元30H~7FH
MOVWF INDF ;对INDF进行操作
INCF COUNT,1 ;COUNT+1
INCF FSR,1 ;指针+1
BTFSS COUNT,7 ;COUNT<7>为1吗(7FH时COUNT<7>=0)
GOTO INTRAM ;
RETURN ;程序返回
PIC单片机寄存器定义
在PIC单片机编程时,需要对程序中自己需要的寄存器进行定义。一般都是使用伪指令。但是使用下面这种方法可以更简便。
使用CBLOCK后面跟随要定义寄存器的地址。可以是多个寄存器一起定义,这时寄存器地址将自动被赋为下一个地址。在结束定义时使用ENDC即可完成定义。
示例如下:
;=================================================================
; 空间定义
;=================================================================
CBLOCK 20H ;从20H开始定义
COUNT ;地址为20H
W_TEMP ;地址为21H
STATUS_W ;地址为22H
ENDC ;结束定义
PIC单片机I/O的操作
将TRISX寄存器的某位置1,就可以将相应的输出驱动器置为高阻态模式。将 TRISX寄存器的某位清零,则将输出锁存器的内容锁存到指定的引脚。
RCSTA寄存器操作注意事项
在接收数据过程中,如果将接收到的数据及时读出,那么USART则会正常接收下一次发送过来的数据。可是要是在接收时发生中断,或者其它打断接收的操作,而延误了及时读取RCREG中的数据。此时,移位寄存器将不会再向RCREG放入任何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数据发送,RCIF标志位也不会被置位,接收会因此而中断。如果不采取措施,通信将会因此而彻底中断。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上述操作中断了接收而延误数据及时取出,致使RCSTA寄存器中的溢出标志位OERR(RCSTA<1>)置位。该标志位置位就会禁止移位寄存器将接收数据放入RCREG中,从而无法继续接收。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清零OERR。清零OERR不能直接对该标志位操作,必须通过清除允许连续接收位CREN(RCSTA<4>)清除溢出错误标志OERR。但是,清除允许连续接收位CREN(RCSTA<4>)后,必须再置位该位,否则,只能接收到一个字节。

转自: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mcu/category/2012-12-17/154293.html
需要的看看原文更好点。还有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