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通过SPI1与CYRF6936收发数据问题!!!

楼主(2012-12-18):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是STM32F107通过SPI1与CYRF6936进行数据收发,把以前以前一个单片机的收发数据的程序移植到107程序里,测试没有任何无线数据产生,也不知道107究竟与6936有没有通过SPI1正常通信,有哪位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
补充:测试STM32F107的SPI1与SPI2通信正常。

网友A:
LZ的问题描述有些简略,不好判断问题在哪里。

1个建议: 用示波器来看波形,容易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描述有些简略,不好判断问题在哪里。

1个建议: 用示波器来看波形,容易知道问题在哪 ...

公司只有台TDS 60MHZ的示波器,用示波器抓不到波形啊,之前做一个AD采集项目用的单片机能抓到波形,不知道这次怎么就不行,示波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不到波形,没道理。
如果SPI速率太高,可以降低速率,比如降到1M

网友B(2013-07-16):
作为初学者,想向前辈借鉴一下程序!谢谢!378910982@qq.com

网友C(2015-06-18):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有什么需要加我QQ390992499

网友D:
把spi时钟频率降低到1m,还抓不到波形就是程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