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谐振电路

楼主(2012-12-18):
电路图是2MHz的信号发射电路,通过计算2MHz的谐振点,得出L4接入电路部分的感值应该是33uH,
请问L2的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
希望高手赐教,Q1的集电集如果接在电感的3脚,谐振电路的谐振点就容易计算了(电感与电容并联),为什么不这样子接?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須先求出Q1的输出阻抗,依據A丶C类有不同參数。

能不能详细一点,这一块我不是很懂。

L2的4,6两端可以认为阻抗50欧,具体如何来计算

楼主:
末日没来,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B:
首先检查负载是否过载引起电流过大而正常报警。然后检查电机是否有故障,过电流正常报警。再检查直流驱动器是否有问题,引起误报警。 负载过载有可能是因为传动部件故障引起。要对设备作仔细检查方可做出结论。也有可能是加工或投料量过大引起过负荷。要参考平时正常运行的数据做对比进一步确认。同时实测电机电流是否超值。如电流未超而驱动器报警停机,则可能是因驱动器故障而出现误报,需要对驱动器做进一步的检查。如果以上都没检查出什么问题,下一步就要对电机做详细检查。引一火线串接一个小功率白炽灯(15W220V)对绕组做对地耐压测试,如果灯不亮,证明绕组没有对地,电机过流可能是绕组短路引起的。找一个直流电源,给砺磁绕组加上额定电压,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电流偏太大或太小,有可能是绕组短路或并联有开路。砺磁绕组匝间开路或短路会导致磁场减小,也会引起电枢电流过大。电枢绕组是否有开路或短路,可以通过观察换向片是否有跳火痕迹作初步判断。故障绕组连接的挽向片之间会有电灼痕。它有别于电刷接确不良形成的匀布灼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驱动器在电枢接线不良或电刷接触不良时,驱动器也会报警过流的,本人处理过的950系例的驱动器就遇过。如以均正常,那就只有驱动器了。驱动器分有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首先查阅一下驱动器原先保存的设置的参数,看看有没问题。或者干脆重新写入数据,试运行看看。如果不行。则有可能真的是因为取样电路等硬件故障引起的。首先检查分流器和连线等位置。如果是驱动器内部问题,那就不好办了!!除非你有很详细的技术资料,要不然不在去动这玩意。到了这一步,事情却又变得很简单了,,,丢去,买个新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高手赐教,Q1的集电集如果接在电感的3脚,谐振电路的谐振点就容易计算了(电感与电容并联),为什么不 ...

“谐振点”与“Q1是否接在3脚”几乎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