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關於 hspice 跟 xilinx ISE

楼主(2012-12-18):
想請問一下
我之前有灌hspice 2008(但我license 是2007-09也是可以用)

但我現在有新灌xilinx ISE 14.3  他同樣好像也要指定license在環境變數那

想請問他們這兩個 都要指定license那 要怎麼分??

是像我這樣填嗎?

變數名稱:LM_LICENSE_FILE
變數直:C:\Flexlm\Hspice_2007-09.lic ;C\.Xilinx\xilinx_ise

(但填了之後我想用ISE xilinx 中的 xilinx Licens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裡的 去連結 但他卻一直連到C:\Flexlm\Hspice_2007-09.lic

而且我裡面很多都還是有三十天期限  不是無限期的)

請問有人知道要如何改嗎?

楼主:
想問一下
是不是要把C:.Xilinx\裡放xilinx_ise
也把C:\Xilinx\14.3\ISE_DS\EDK\data\core_licenses
裡的原本有一個license也換成 跟C:.Xilinx\裡放的license 一樣 都xilinx_ise(就是把原來那個刪掉 換成這個)

网友A:
XILINX的应该也是.lic结尾的啊。

网友A:
而且XILNX如果放在.XILINX目录下都不需要指定啊

网友B:
呵呵 以前学校的那台电脑安装了modelsim和hspice 貌似两个license不能共存 用完hspice后 又要把license换成modelsim的 才能用